今天修一黑屏、白屏、指示灯正常、不正常故障!

楼主(2012-11-10):
今天修一黑屏、白屏、指示灯正常、不正常故障!
呵呵 看似矛盾,可是叫我遇见了~费我2天的时间,什么都排查了,换了灯管、高压等,兄弟们啊,这样的故障,你们猜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看看大家的思路怎么样  说下自己的判断下 答案稍候答复~!!!

网友:
屏排线。
有些洋垃极的主供电不连在一起,其中一条断也会白屏。

网友:
AOC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
潜水没有好处 积分什么的都没有

网友:
排线电阻可能坏了
我就遇到过这个问题,查来查去查到排线的一个电阻坏了
那次可把我查安逸了

网友:
故障原因:前期同行换高压条装机合盖时,把按键线压在了铁壳下 ,造成按键1根线接地!

故障原因千变万化,这也是一个引起注意的地方  耽误我2天的时间

网友:
装的时候i要仔细啊

网友:
装机仔细啊,我今天因为装机不仔细烧啦一个电源芯片

网友:
     一一排除吧  灯管---电源高压---驱动板---屏

网友:
按键也不能忽略小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