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80白屏的维修

楼主(2012-11-10):
  今天故事的主角方正R680,故障现象白屏。
交给我的时候,同事已经测过屏线,并用新屏试过,说不是屏线和屏的问题。白屏吗,很简单了,一般都是屏供电不好啦。上电测屏电压。3.2V,有电。测屏供电保险,没断。问题有点意思了,上图吧。
Sism672SiS307ELV视频桥芯片组成显示部分。本着快速原则,直接加焊了307ELVSISM672,故障依旧。没法测线路吧
                                                                  对地测LVDS信号线,阻值全部700多欧,正常。屏灯管能亮,说明主板已找到屏,时钟数据正常。(个人理解,不一定对)。
测桥接视频芯片307ELV到北桥连接数据线上耦合小电容C134-C134两侧对地阻值,307ELV一侧全部248欧,连接北桥一侧阻值全部388欧,没有异常。测307EIV供电,时钟正常。北桥外接显示正常,供电正常。那么原因在哪呢?记得原先给戴尔D600换液晶屏时,曾经一连发了2个一样型号的屏都不正常,后来研究旧屏比新屏多了一个EPROM芯片,把这个芯片移到新屏上后就好了。难道同事找的新屏不行吗?上货架找一闪屏换上,上电。靠,显示正常了。再把旧屏换上,居然也正常了。不会吧,这样也能好,呵呵。不管它,肚子咕咕叫了,先填饱肚子再说。。。。。。。吃饱饭准备装起来试一下,开机上电又不亮了,换上刚才的旧屏也不亮了,看来不是屏的问题。难道是屏线接口不好,用洗板水清洗主板屏线接口,又把液晶屏那头处理一下,再次上电试机,又显示正常了。这时我活动了一下屏线,白屏。在动,又显示正常。*脏话*,这不是明显屏线不好吗。解开屏线的胶布,发现那根裸露在外的银色金属丝--地线已经断了。这才恍然大悟。白屏一般就是屏供电不好。当负极线断了的时候,电源便不能经过负载到地构成回路,也就相当于没有供电了,就像咱们家用照明电只有火线没有零线了。又绕了一大圈,晕死。
而我的同事测屏线的时候,只测了与屏线片插金手指相连的数据线和供电线。而负极线是焊在片插接头金属壳上的,所以便忽略了。
屏线的图片是随便找一个拍的,不是方正R680的。忘记拍了,大体差不多吧。
将断的负极线两头都剪去一块(避开原先断的地方)在接起来,缠上胶布。上电点屏正常显示。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一下,想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人家写精华,咱写经验教训,以示初学者。有分鼓励的话,再多写点,end

网友:
这样啊?没有那个就不显吗?

网友:
楼主真细心,确实没有回路屏无法工作!

网友:
楼主  白屏是供电问题吧  底线也重要啊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啊!告诉我们细心对维修很重要

网友:
下次 测量屏上供电的时候 找屏上螺丝孔做地吧

网友:
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楼主有这个机子的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