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 由于该设备有问题,Windows 已将其停止。 (代码 43

楼主(2012-11-10):
七彩虹的冰封骑士8500 DDR2 TC512
错误 由于该设备有问题,Windows 已将其停止。 (代码 43
我装过xp win7  win8 还换了很多驱动都不好使,开始的时候重置主板的bios好使过几次,但是不能不能玩游戏,玩一会就会死机或者就是驱动错误,现在一直都是那个 Windows 已将其停止。 代码 43 的错误,重置主板bios也不好使了,有知道帮帮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技术十分精湛,

网友:
既然明知显卡有问题,那就更换或维修啊,难道你想用软件去解决硬件故障?!

网友(2013-10-07):
我现在也遇到了,快被搞死了。现在还没有解决

网友:
换显卡吧~~~可以试试把显卡的散热做好点试试即找个独立风扇辅助

网友(2014-05-28):
收上也有个呀 还没搞定 头大呀

网友:
假冒山寨显卡多见此故障,有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