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充电电路是如何运作的

楼主(2012-11-10):
首先我想问一下,充电不是经过一个场管吗,有电池的话这个场馆导通充电,如果电池拔下来这个场管还导不导通.
如图,是充电的控制芯片.

下图是充电电池口连接的充电管U31,不知道这里为什么叫U,U不是芯片吗,这应该是场管吧.

下面这张是公共点到充电场管的图

如图,AD+应该是公共点吧。U31应该是一个P沟道的场管吧,P沟道G级小于S级导通,我想问一下,在这个电路中单看U31可以看见G极是AD+直接过来然后经过一个电阻R153接地的,我想知道这个电路是怎么完成G极小于S级从而使场管导通的,我实测S极19,G极19,场管不导通,看不懂G极电压应该如何拉低,电阻串联分压么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个,别沉了 ,人那 光看不说话那 懂得指点指点吧

网友:
那个管子U3I看不太清,箭头貌似向下的,N管吧,楼主怎么在看?

网友:
刚响应了楼主的第三个问题,再看看第二个,楼主欠缺基本常识哦,不要纠结于元器件的代称,看电路图就是了,芯片用U代称正常,场管、稳压器、放大器等管子都可以用U表示;第一个问题的话,楼主的场馆部分只截了一半,看不到~

网友:
告诉楼主,那的确是一个N沟道MOS管的

网友:
不知道回答的也凑个数 下面会的赶紧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