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内屏无显维修

楼主(2012-11-10):
DELL d620  外接正常,内屏无显。同行送修(他们那边只接业务,不动手修)
  众所周知,此机7400显卡,容易出问题,客户说要加焊一下显卡,然后就报价100,留机。
  迅速拆机,风枪300度最低档位伺候30秒,待温度降低,接内接屏线,可调打开,自动加电,亮机。然后就BAG手术了。
      。。。。。。10分钟后,拿下手术台,接屏,亮了,呵呵呵。二话不说,装机。
        装一半,再开机,尼玛,不亮了,外接试一下,正常.显卡没做好?摘了,重植。
      这球还算好植,快速搞定再裸板接屏屏,好了,还不错。再次装到一半,又是这种情况,内接没显示,外接正常。气死人了,显卡坏了??
     没办法,搞到现在,就不能放弃,在废的芯片盒里面找打平时换的7400显卡,BGA再次伺候。完美搞定,装一半再次开机,靠,又是不行了,FACK,真让人蛋疼,不肯能啊,又不行了???
       再次拆机,接上屏,怎么不知觉的屏就又亮了,咋回事,看见屏线有点异常,拨开发现,有两条断线的 但往上拨,发现上面无断线,唉,可能是空线吧。
    纠结中,就又装了起来,发现,只要装上C壳就不行了,晕,一个个排除,尼玛,把触摸板拔了就好了,接上屏就能亮,真是搞死人了。。。。折腾了半天
         拔了触摸板,装机,完工吧,真累!!

网友(点评):
楼主你们做BGA之前都要用风枪试吗,我只要觉的是显卡就直接上BGA了

网友:
不知道各位兄才是怎样把图片叠加到文字里面,这些图片,我好像顺序都搞得不对,新人发帖,多多支持哦

网友(点评):
图片的正确编辑方法为,先上传图片,再将图片插入到正确位置,希望下次能编辑得好点。

网友:
那触摸板不装啦,触摸板是坏了??

网友:
没有好好  看看为什么上触摸板就不亮吗??

网友:
触摸板坏了吗

网友:
装起来不亮,楼主居然不拆下后试下,无语

网友:
现在触摸板拔了  经过客户同意了嘛

网友:
触摸板只要装上去就不亮了.....线拆掉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为什么为导致不亮呢??

网友:
触摸板有短路性故障吗?

网友:
你早就该排除的,走了这么多弯路

网友A:
触摸板短路造成的??修触摸板没?

网友B:
触摸板会造成无显?什么原因呢?找到了么?楼主?

网友:
???触摸板 !!有点夸张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又是个隐形故障,楼主还算不错了,问题找到了,money就到手了……

网友:
是不是有一个关屏的小开关你没有发现笔记本误以为是上盖关了的呀

网友:
C壳不扣上  把触摸板直接街上就不能点亮  兄弟  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板会造成无显?什么原因呢?找到了么?楼主?

嗯 触摸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短路造成的??修触摸板没?

没有明显短路  也懒得修  客户前两天拿走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看看触摸板是什么问题导致不能显示的

网友:
触摸板坏了....

网友:
想问一个楼主是怎么向客户解释的啊,怎么收钱呢

网友:
不是触摸板问题!!! 主板问题 ,我修了一个,也是这样,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触摸板也有用,就内屏不显。  接上触摸板,内屏就不显示了  ,定了个触摸板过来 装上去 故障一样

网友:
现在没有机子也,也不知是什么问题了。无奇不有阿!上次我维修一机子。就是关机要8分钟,以为是SB的问题。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找条件也是好的。最后是光驱的问题。白白浪费了我一天时间,

网友:
不好意思! 我说快了....这是触摸板的问题

网友:
触摸板坏了?外接咋有亮亮?

网友:
触摸板也会影响显示,真是无奇不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