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芯片

楼主(2012-11-10):
请问这个专用芯片在按开关之前,5VUSB-DRV和3VSB-DVR是不是为高电平?谢谢、、、、、

网友:
是什么芯片?不懂

网友:
应该不是高电平。。不过就一点图也看不太明白

网友:
应该是V星R的MS-6

网友:
在后面没有#这个图标的都是高电平

网友:
MS-7 5VSB和3VSB在按开关前,就出来了,都是高电平。这个是典型的双路供电,如果没有3VSB待机就查转换电路,一般是复合MOS管7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