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主板坏了,可以触发,但是点不亮,没有报警声,从哪里修起?

楼主(2012-11-10):
主板能触发,触发后电源风源、CPU风扇正常运转,但不能启动。电源、显卡、内存、CPU都是好的,放到别的机器上可以正常启动。听说这里的都是高手,请教一下,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修理。最好给个详细步骤,(比如1:检查CPU附近的电容  2:检查南北桥供电电路  3:检查某某晶振。)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
插上诊断卡跑什么代码,有复位还是没复位,你要说清楚啊

网友:
主板的供电都测了没,正常吗?

网友:
没有诊断卡,只有万能表。大哥,给我一个在没有诊断卡的情况下,出一个详细的检修步骤给我。谢谢了。

网友:
测试主板某个地方供电呢?麻烦大哥给我详细的步骤。比如 1:检查主板某某地方供电。如果好的接下来2做什么。

网友:
我是菜鸟,麻烦给我详细的步骤。修好了感谢你们。

网友:
首先检查公共点有没有电压,再逐步排除法,

网友:
需要进一步判断才行,,,,

网友:
公共点电压检查在主板的什么地方,怎么样算正常。如果正常,你说的逐步排除法是什么?比如先排除某某,然后排除某某,在排除某某。

网友:
看诊断卡复位有没 时钟正常吗   有了查下桥供电  内存供电 之后才有CPU供电出来

网友:
你还是送到维修站去维修吧

网友:
自己别修了 找电脑医院吧

网友:
没诊断卡,谁知道有没有跑码,还是卡哪个码了,你这样说,谁也帮不了你,要不你量一下CPU下管有没电压1.2V-1.5V,桥有没有供电,内存供电是否正常,总线供电有没有1.2V

网友:
你测一下你CPU、内存、供电正常不?我佩服你了。好郁闷哦,楼主看你回的帖子像老大一样不懂得谦虚啊!我.....I  服了  YOU,总有原因的卅!你找一个一样的主板来对到修就是不是了啊!这样更好的了解了卅!

网友:
维修恐怕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吧,有那么简单的话,那 我们维修的造就饿死了,还是拿到专门维修的地方吧

网友:
1 听主板是否报警
2 插检测卡看看是否跑码,跑到哪里卡住
然后对症下药,盲修是没法进行的
CMOS放电,看看是否能点亮

网友:
测内存,桥,CPU,总桥供电,如果连这些都没有办法找到之前,我们想帮你也太有难度了,这些东西虽然板上都有,但布局设计位置不一样,你让我怎么教测哪个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