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L 复位闪的维修

楼主(2012-11-10):
这个板是二修板北桥被做过。故障为复位灯闪。偶尔会点亮但是没几秒又闪。论坛上有也有很多这个故障,所以自己不敢乱搞桥。按时序查。HT电压有了证明几个大供电和电源好信号正常。查CPU给南桥的PG3.3V正常。其它外设没有明显发烫。查复位是路,发现复位针有只有2V跑线接到一个名为NC的管子按三极管来说它连到E极。用万用表点一下C基,跑码了,拆下管子量只有一路有阻值,我想应该是场效应管吧。从废板上拆一个702上去。复位为1.6故障一样。最后干脆把管子拆了,正常跑码,但是就没有复位键了。

网友(2014-01-17):
我也有一个这个板子,现在还没修好

网友:
奇怪问题实在头疼。

网友:
没图一跑就是半天,饭都没得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