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p刷 pm25LD010 刷不进去

楼主(2012-11-10):
现代显示器 换完驱动板 花屏  想刷个驱动板程序试一试   可是用500P读都读不出   求答案   第一次刷驱动板上的的BIOS  不知道用编程器怎么刷

网友:
同样的情况  同楼主一样求解 期待高人

网友:
我刷BIOS 从来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   呵呵   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持续关注,希望有人能解答

网友:
你的芯片可能要先解密,看看你编程器应该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怎么解密呀   刷台式机和笔记本好刷  刷驱动板怎么刷呀

网友:
看提示还是芯片的问题呀

网友:
我刚好也试了一下,跟你一样,提示ID不匹配,我把芯片脚用烙铁焊了一遍,再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