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2243EW 不一样的程序

楼主(2012-11-10):
今天接修三星2243EW ,真是背了,本来亮一黑屏,,是灯管问题(线烧断),更换好后,高压包又是坏了(双灯的),改了通用的高压板,屏能显了,谁知第二在装好机后,,开机有模拟和数字连接那种信号显示,,接电脑后,没图像了,, 查各部供电正常,,找了个程序写了,还是没有显图像,,在网上看了这种板有好几种,,,求程序,  2243EW      板号:BN41-01172A ,  三星屏LTM220TM05

网友:
现在还有数字模拟不, 一般程序很少坏啊。

网友:
有数字和模拟信号, 但就是接上数据线,,屏就没显地,,有时变成绿屏,还微红屏。。 在淘宝上买了所谓“专修三星的”,,,程序,刷进去居然开不了机

网友:
12V 5V稳定不   你那通用高压板没坏吧    断开驱动板  单独测灯管和高压板 电源板  再搞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