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卡LOGO的几种检测方法

楼主(2012-11-10):
   在我们维修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机器开机屏亮了但直停在LOGO那个界面,你按任何键都没有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思路不够清晰很容易就把固障扩大.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妨试试我推荐的这几个方法.

1.取掉所有外接开机进BIOS,如果能正常进BIOS那就说明有很大的可能在外围设备上.(这种情况只能自己逐一排除)

2,取下主板电池放电后看能不能正常进BIOS.如果能进则说明BIOS程序混乱或主板电池电量过低.(换掉主板电池)

3,测U口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全部正常测USB数据传输的两条线(就是USB接口中间的那两条)是否短路了.如果对地阻值不正常主要检修USB电路.

4.秉着维修先易后难的精神,刷BIOS试一下(有大部分机器可以刷好的).

5,测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说明南桥虚焊或损坏.

以上情况纯属个人维修心得,不够完整还请各位大侠指导完善.有好方法千万不要保守,贡献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SB的问题是最多的

外设拔完还挡就干SB

网友:
楼主说的不错    好多卡LOGO的修起来会搞出很多问题

网友:
清BIOS 也好了不少个了

网友:
问题是有些机器北桥,显卡有问题也会档LOGO

网友:
多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A:
我就遇见北桥问题挡logo的

网友:
是啊 好经验 好维修 我遇到过一台 G430 当LOGO 的 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遇见北桥问题挡logo的

北桥和显卡的太少了那种情况是万分之一呀!你的RP太好了.呵呵!

网友B:
楼主说的很对  w我基本上修到的卡LOGO都差不多是USB和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很对  w我基本上修到的卡LOGO都差不多是USB和南桥

那就加点分呗反正又不扣你分的.

网友:
如果要把南桥的工作条件说一下就更完美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错    好多卡LOGO的修起来会搞出很多问题!学习楼主

网友:
确实是跟楼主说的一样,好多挡LOGO的机子反而问题是越修越多

网友:
有共享精神的我一定加分。谢谢楼主

网友:
是的,清COMS和刷BIOS可以解决很多。

网友C:
我遇到比较多的是硬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比较多的是硬盘引起的。

如果是硬盘的话那就准备做数据恢复后再换硬盘吧.硬盘一般是有很多坏道或者直接坏了才会出现卡LOGO这种情况.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可敬的共享精神

网友:
最恶心的是楼主的方法都试完还档LOGO的,主板上的问题,除了南桥BIOS就真不好搞了,最最恶心的还有不定时死机掉电的

网友:
一般都是外设影响吧   其他的卡logo原因及其古怪    怀疑太多或者思路太乱
容易把秒杀板修挂掉

网友:
这种现象还是南桥的故障比较大

网友:
一般是刷BIOS就好

网友:
感觉外设,BIOS,南桥占得问题比较多些。。。

网友(2012-12-18):
今天遇到一个硬盘有坏道多的  挡LOGO

网友:
是啊,把南桥的工作条件说一下吧,认我们新手也多多学习点。

网友:
我修过的刷BIOS可以解决一部分

网友:
我修的大多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