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00起死回生,确实妙斋!

楼主(2012-11-10):
   前几天一个同行拿了台HP500( 版号LA3361P)的机器给我修,机器都是拆开了的。。。说是客户进水的,看能不能修。。。还说:你可以慢慢修,找到问题了,看需要多少维修费,到时候给我报个价、。。一听,呵呵。。可以慢慢研究。。。一点都不急。。
    首先目测整个主板,发现PCB板烧出了一个大洞。。正常的反应是没得修了,换板吧。。反正板子也不贵。。200来块钱。。。但是现在生意难做啊。。。能修一个尽量修一个。。不能修再说。。。仔细量了各大电感的阻值。发现系统供电电感阻值有点偏低。。于是一个一个的测,居然发现了到处是短路。。。这可怎么办哦??没事,短路不是很好修的嘛!慢慢修。。直接烧机大发,用3V,2A限制烧,,却怎么没看见哪里有烫手的。。。还是老老实实的一个一个的拆吧。。。拆了半天,整个板子短路的地方,全部拆完,还是大短。。。哎。。这可真的是怎么办哦???于是搜自己电脑里存的图纸,仔细看看图纸。。看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看来看去。,拆来拆去,还是不对啊。。。真个板子都拆遍了呀!突然想到之前老板之前修的机器,也是烧出了一个洞,他把洞好好的掏开,后来就好了。。。我也以身试法试试看。。用手术刀慢慢的挖。。。10分钟后,再一次测电感,咦。。怎么没短了?再测电容,哈哈。。阻值回到100多了。看来是有好转。。。上电试试看。。好消息,没有短路。。电流表电流是000,测电感,没电压。。再一次测MAX8734A,主供电才2V,怎么可能?难道是保护隔离出问题了??量公共点电压是19V,正常啊!看图纸发现 20PIN B++才2V,不对吧!应该是19V啊。。好像可以直接飞线吧!直接公共点电压飞了个19V,还是没待机。。主供电之后是SHDN#,总开关控制信号。。发现也是没电压,。B++按道理是19V,刚刚正好飞了19V过来了,直接20PIN的19V飞过来。。嘿嘿。。情况有所好转,开始待机怎么是009啊?待机偏大?难道哪里短路了???再一次测电感,3。3V,5V全部出来了。。。哇!一阵狂喜。关掉电流表,再一次开,哈哈,,,待机003,正常嘛!没有短路嘛!!触发,发现知道0.2就掉了。。肯定是缺电压了。。上CPU问题依旧啊。。确实是缺少了CPU电压,内存供电也没有。。之前修过缺电压的是5V转后继5V出问题了。。。 这个5V转后继5V是要触发后才有的。。我触发量电压,没有出来。。。好像可以直接飞过去,于是飞了。。3V转后继3V也是RUNON控制的,于是同样的方法飞了过去。。触发,量各大电感,发现少了内存供电。。我的个神啊。。。修那么多还没好。。。有点纠结了。。。继续查辅助供电ISL6269电压都正常。。 怎么就是不出1.8V呢!重新加焊下6269,未果,芯片都烧了。。悲剧啊!哎。。怎么会这样子呢???找料板居然没找到这个芯片,哎。。真是悲剧。。立马淘宝订6269,订了4个顺便订了三个EC,不然这一趟邮费划不来。。。
  下午芯片一到,立马装上去。。。哈哈。。电压都出来了。。。估计是修复。。
立马上U,上内存,电流刷得上去了。。还是内接屏试一试,HP LOGO终于出现了。。。此机修复成功!

补充内容 (2012-11-11 13:17):
LOGO 出现了,但是待机居然0.5,也能开机,上电池才知道大短。。。适配器能开,电池也能开,同时就短路了。。原来是保护隔离出问题了。。。经测量才发现PQ4坏了,换之开机一切正常,终于完全修复

网友A:
开始发现烧了,就因该挖洞的。

网友:
楼主 加上图就是精华啊   直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发现烧了,就因该挖洞的。

哦哦 下次注意了 没经验哦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笔记本,手机等电子产品采用多层PCB,内层走了电源层,地层和部分信号,烧穿的地方肯定容易短路,刨开就好办了

网友B:
修好了就觉的简单。。

网友C:
修的太夸张了吧,修了这么多地方,还好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太夸张了吧,修了这么多地方,还好桥没问题

呵呵 我也很惊讶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就觉的简单。。

是啊 都是这样的

网友D:
上次也修到华硕F83CR进水板子那里烧了个洞把那里刮完了也还短路就没有撒了

网友:
没有修好的话 那天可塌下来了哈哈    总算修好了也是好事

网友:
又出了个挖洞大法了!

网友E:
坏的地方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坏的地方真多。

是啊 确实有点多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上次也修到华硕F83CR进水板子那里烧了个洞把那里刮完了也还短路就没有撒了

呵呵 我是运气好咯

网友:
飞线挺厉害的嘛!飞了这么多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 我是运气好咯

这机能搞定,已经利害的很喽,(哥回了两帖都让管理给删了,说我灌水,)哥顶你

网友:
掏那个洞的意思是不是说,板层里的线在那个洞里都连了?要把他们分开?

网友:
牛人,这样都能修,不怕返修吗

网友:
假以时月,兄弟也能在达到这般水平了,呵呵

网友:
楼主修电路技术太强悍了

网友:
楼主我想请问一下,3,5v这二个后继电压你直接飞线后产生3VS5VS,是二个管子同时坏了吗?如果不是同时坏,那肯定是差信号了,差信号也行吗???

网友:
我遇到很多烧料PCB板的,挖洞修好的只有一半的几率,恭喜楼主一次成功

网友:
楼主不怕挖断线吗,,告诉下怎么小心处理的,呵呵

网友:
挖洞是必须的

网友:
我也碰到几次了 可能是巧了 内容跟别人的一样 就当灌水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