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 V2 MS-7529 VER 1.1,上主板电池就不能开机

楼主(2012-11-10):
V星G31M3 V2 MS-7529 VER 1.1,上主板电池就不能开机,不上电池可以开机。上主板电池,发现南桥连接IO脚的PWRBTN#信号直接为0V。按开关键没有任何反应。不上电池可以开机,但到2A左右,就开始全板没有复位了。断电后,再开机,又不能开机了,需要清一下BIOS,清BIOS后,不上电池可以再次开机。还有一片型号一样的主板,是每次跑到D3左右就开始断电,断电后再次自动重启,反复断电重启。两片主板都换过南桥,换完南桥后故障都是一样的。刷过BIOS,MSI官网下载的。后边写着G31M3-F V2B0904141992,这板是不是应该下载G31M3-F V2的BIOS程序, 刷了很多个,都是同样的故障,也换过BIOS芯片,故障还是一样,头大了,请大家指教!

网友:
换电池座子试试 电池过来不是要经过双二极管吗  把他也换掉     跑到2A无复位是显卡没过 你插显卡试试也换个电源试试  在不行加焊北桥    跑D3内存没过 看内存的供电是否正常  也可能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