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19A330BW

楼主(2012-11-10):
接修一台三星S19A330BW显示器,出现屏左三分之一图像正常,右三分之二图像不正常横向拉丝,闪烁,抖动,
刷过程序无效,不知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问题,请教一下

网友:
是屏的问题,好多都在质保期内的

网友:
是BIOS的问题!25X04BVIS

网友(2012-12-15):
楼主的解决了吗?  你的故障和我的一样   我刷了程序不亮 只好刷回原来

网友A:
这个是屏问题啊  你电吹风吹屏排线有惊喜 我这里2个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屏问题啊  你电吹风吹屏排线有惊喜 我这里2个一样的故障

你吹吧,吹好了告诉我哦

网友:
可以点屏么,可以的话点下,再看看程序有没刷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