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进水待机0.000

楼主(2012-11-10):
  • 这个是同行拿过来修的 ,他自己已经拆开清理过了。既然他已经清理过那就通电试试 可调电源显示0.000A公共点也无电压,ibm进水的就这样主要是穿板断线没什么好办法只有一步一步来。先测u61的59脚有没有20v电压,实际测得0v肯定断线了,VREGIN20是由DOCK_PWR20_F适配器电压经f5 再过d10再过r314和r422再经过c609滤波 送到u61的59脚给他提供供电电压,实际测得r413的2脚没电压而d10的3脚已有20v那肯定r413和d10之间有断线。从点位图可以看出在r413边上是有个穿孔点的,我用表笔打了一下有20v先用漆包线把这个点的VREGIN20电压接到r413的2脚。再通电还是0.000a 量了一下59脚有20v了啊,继续量吧61脚的VCC3SW没出,u61产生VCC3SW的条件先量量58脚温控对地阻值正常 实际测得他和那几个热敏电阻都没有断线,在测57的BAT_VOLT 为0 v不对正常应该为3v以上才有效 。

看下图BAT_VOLT 是由VREGIN20经过 r522和 r559串联分压=5.9v左右的电压实际测得57脚和r417断线并且r522的2脚没电压断线,这些都要飞线【说明一下最好是过孔飞线】把这些线接好后 57脚有了5.4v的电压【这是实际测得的】但是插入电源瞬间待机从0.001掉到0.000 以我的经验vcc3sw应该产生后有保护了用示波器监测也是vcc3sw出来瞬间掉了,在此肯定vcc3sw输出后级有短路,打阻值450多没什么异常就肯定vcc3sw后级没短路吗【我坚信可定有短路】vcc3sw去的地方也不多,进过一番折腾我不希望发生的发生了 看下文

先看图吧vcc3sw过d6【这是一个硅管】给南桥的rtc电路提供供电和复位跳过d6打阻值对地0 欧万用表在叫过不停,你猜是什么坏了?【恭喜喜你答对了SB挂了】。把那几个电容拆了还短【那就是南桥了】没办法拆SB吧 这个比较麻烦是灌胶的【说明一下这个打胶的取的时候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要把北桥和边上的显卡显存用隔热胶带包好 要是北桥或显卡爆锡了那就更麻烦了我是上面245  下面255  看到桥四周有爆锡立刻果断取之 这样的话残留在主板焊盘上的胶就比较少 处理起来容易多了】

拿下南桥后打d6的1脚对地阻值不短了,先换上南桥接电源待机0.01  vcc3sw有了3.2v,vcc3m和vcc5m没出来继续查条件发现u28的73脚  -EXTPWR为3.3 【这是一个适配器检测信号低电平有效】实际测得是vl5和r301之间断线 把线接好后通电此时待机0.02了3m 5m都有有了就是不上电 继续吧发现u61的48脚没出MPWRG【这是个待机电源好信号  到南桥告诉南桥此时待机电源ok 】继续吧   测3m5m反馈都正常但测到28脚时不对只有18.9v【正常应该是24v  是去开启保隔 的使N沟道q36完全导通产生VINT20为后级供电这里说明一下是不是24v的DCIN_DRV没出q365 6 7 8四脚就没电压了 看图就明白了】

还是断线晕我要补多少线啊 看图 36脚和d64的1脚之间断线补上  此时待机0.09应该是触发了,这个机子cmos电池拔了会自动上电的【从t61开始就这样】。

神啊还有哪里有问题啊,测得u28的20脚和74脚的-ICH_SLP_S3 -ICH_SLP_S4都是3.3了【南桥已出-ICH_SLP_S3 -ICH_SLP_S4】那还是找u28这块吧既然南桥已经出了-PM_SLP_S3  ICH_SLP_S4并且到了 u28  那就看看u28有没有发出-PM_SLP_S3  -PM_SLP_S4到开机芯片  h8s【u23】实际测得u28的的71  72两脚没发出高电平-PM_SLP_S4和PM_SLP_S3  前面我就测过u28的条件都正常,这里就直接换个PMH_7 吧,换好后接电源 【呵呵】上电了 电流到0.86掉了 过两秒在次自动上电 此时电流一路跳变 先断电【没加散热片cpu太烫】先装一下机再接屏试试

有些接线的地方就没有详细说了下面有图一张【我是新手基地 18期还没毕业写的不好大家不要见怪】看我修得这么辛苦给加点分吧 兄弟们 加分是不扣你的分

网友A:
来坐个沙发,楼主是个细心的人,并且对IBM的时序很了解,如果真是新手,看来以后定会是个高手啊,呵呵

网友:
兄弟给我加分啊  加分不扣你分的

网友:
饼哥给我加起码都30分

网友B:
一台机子那么多的病状呀  写的不错得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台机子那么多的病状呀  写的不错得加分

谢谢你 进水机我修了3个多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坐个沙发,楼主是个细心的人,并且对IBM的时序很了解,如果真是新手,看来以后定会是个高手啊,呵呵

非常感谢 再次谢谢

网友:
非常精彩!

网友:
水没进到桥主要是 u61和u28这块南桥不知为什么会坏

网友:
进水了的机子一般不好修  哦

网友:
楼主的功底还是很深厚的,说自己是新手让我们这些人情何以堪啊!

网友:
楼主的功力已经很深厚了,说自己是新手让我们这些人情何以堪啊 !

网友:
楼主取桥的技术真不错。。。。。上次我也取这样的桥。。。。就搞掉几个点。。。害的我补呀。。。。。

网友:
这样的帖子值得我们新手学习

网友:
呵呵!楼主真是不错啊!竟然补了这么多线啊!

网友:
IBM的时序比较复杂

网友:
楼主对这个机器的时序太熟了修的很多吧 高手啊

网友:
认真地看完了帖子,的确很不错,按步骤来滴

网友:
艰难的维修,坚持不懈的毅力,佩服!

网友:
额的神哪。还没毕业就这样呀?你也太有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