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句话对吗?

楼主(2012-11-10):
“EC,CPU,南北桥,显卡,内存等的工作条件就是:供电,时钟,复位”
这句话是我的理解,对吗?
cpu
显卡

网友:
你这个太笼统了吧,供电都分好几种。

网友:
那么待机,时序不算????

网友:
不光只是供电,时钟,复位 还有时序 好多的信号

网友:
原则上来说是对的,但是跟没说也没两样

网友:
最重要的还有PG吧

网友:
维修不能像你说的这样有规律,是多方思考和思维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和你说的答案一样笼统!先把时序整懂再说!

网友:
那只是数字电路的工作条件而已

网友:
加个pg,这些能吃透可以修好8成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