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松导致白屏

楼主(2012-11-10):
今早同行拿来一本本;本本型号:NP-N128% i4 Q2
故障:开机白屏)
白屏也就那几种可能,显卡坏或虚焊。屏线松动或断线,屏坏。 拆机,当拆掉D壳,看到屏线还真有点松动的意思。二话没说,从新插拔一次,那就上电碰碰运气吧。
  *脏话*的,还真 没想到三星的LOGO出现了,心里这个激动啊,老毛头又要到手了。嘎嘎。。。
维修经验:搞维修的一定要细心,所以一看二查三动手是很重要的,不要盲目的去干桥,这样会使问题没有解决,故障到扩大了。。。小弟第一次发贴,有什么不对的,请多包涵哈。。。

网友:
这什么跟什么呀!!!楼主,最起码也与标题相符呀!

网友:
看你的标题还以为你判断错误捅娄子了呢!!

网友:
是啊。看了标题,还以为你做了显卡了呢。

网友:
呵呵 看来楼主比较新 不过 也不错了  如果屏线插好了 还是不亮 楼主知道该查哪么·?:
白屏的话 一般来说 是屏供电没有 导致了液晶无法翻转 当听到或者明显进系统了 一般就不用考虑显卡了
可以用外接显示器做辅助测试下 LVDS 缺少或接触不亮 常见的会花屏

网友:
这样啊!不会把

网友:
什么意思啊

网友:
标题给你改了,原来的标题典型的标题党

网友:
原来啥标题啊,冠以标题党的帽子,顺便问一下,你收了人家多少维修费

网友:
有这样的事情  屏线问题很多

网友:
说明楼主还是很细心的吗

网友:
碰到显示问题大多还是显卡虚了吧,屏线松碰到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