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不跑CPU怎么修

楼主(2012-11-10):
V3000  945GM的   不跑码   示波器看的 CPU寻址到BIOS了  但是不跑码  怎么修呢  刷过BIOS了   Xbus总线测得 也没问题  北桥换过   CPU换过  CPU假负载测试没问题    换EC和南桥?还是LPC总线

网友:
电流表电流有多高啊?

网友:
v3000出其他问题还是挺少的,多问问客户

网友:
哎  这么多问题 还是换个板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多  其它问题还不多吧   你怎么知道没跑CPU呀

网友:
这么多问题 还是换个板吧

网友:
V3000机器通病是显卡 你看一下

网友:
主板动过没有呀,很少出不跑马的V3000

网友:
V3000都是显卡门。修过几次北桥虚焊的。一般重做就好了。你这问题多问问客户。看是不是人为或其他线索

网友:
显卡没做好好像也会导致不跑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