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格式化后的数据恢复!!!

楼主(2012-11-11):
来自: 四川泸州
如果 硬盘快速格式化后 有没有可能将数据彻底恢复到 没有格式化时的状态 比如 恢复成 文件夹XX/文件夹XX/文件XXX 这样 有可能吗? 请各位师傅指点 谢谢!!
数据恢复

网友:
这个跟跟格式有关系,比如,原来是FAT32,被格成了NTFS等。

网友:
我觉得格式化后恢复数据,比分区被删除后恢复数据要难

网友:
快速格式化的话,恢复机会很大

网友:
FAT32变成NTFS就好办

网友(2012-12-18):
可以恢复的,只要是误格式化的,没有在写过的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恢复的,只要是误格式化的,没有在写过的是可以的
赞同

网友(2013-02-03):
可以回复,没在存数据就会很完整的,但跟目录有可能有变化

网友:
只是格式化没有在二次往里边存入数据恢复还是有成功的可能,如果覆盖过那就不好说了本人尝试过客户送过来的8GU盘无格式了自己用软件回复过,第一次大概扫描 一次却是找到的很少用WINHEX试试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