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一可调开关电源,直流电压0-110v可调,电流0-5a可调

楼主(2012-11-11):
本来拿来给48v电动车充电,以60v,1a充电,这样用了大概1个多月,突然一天坏了,拆开看了下主要是5027裂了(用13007代换并加上散热片),测了下附近几个电阻,二级管(4148,4738)坏了,也都换好了,可是仍然没有反应.附上实物图,请问还有可能是哪个原件坏了?
其参数如下
产品名称:SK-600A系列可调开关电源
产品说明:
内置EML滤波器
100%负载老化
具有过压,过流及短路保护
1年保修
输入电压——AC220V±10%
输入频率——47-63HZ
输出电压调整范围——1V起调
输出过载保护——110-150%
输出过压保护——115-150%
耐压测试:      输入对输出 :5KV    AC/1min
                        输入对地:1.5KV    AC/1min
开启时间:50ms(典型值)
保持时间:20ms(典型值)
工作温度:-10度  ~  +50度
储存温度:-20度  ~  +85度
安全标准:根据GB4943、UL60950、EN60950设计
EMC标准:根据GB9254、EN55022A级设计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50,000hours
散热方式:风冷
外型尺寸:258*135*80
型号                输出        负载稳定度      纹波及噪声      效率
SK-600A--110     0-110V5A        0.5%            700mV          75%

网友:
插电大电容有300v,其他都无输出

网友:
这样的电路设计,让我看了头都会晕。

网友:
主控IC是什么型号?检查一下好坏。。。

网友:
主控是KA7500B,换了一个好的通电测试,各脚位还是都没电压,电源也无输出

网友:
图一右的蓝色变压器t-2-12v测了无输出,估计是坏了,请问这个输入是多少v的?输出是双12v吗?
另外图一右下t-3变压器也无输出,可能也坏了,请问这个输入,输出是多少v?有哪里可以买的到或者代换的型号吗?

网友:
另外兰色变压器t-2-12v的兰1-8脚说下,兰1-3,1-4是328v,兰1-2是5.7v,兰2-3是6.3v.
黄色变压器t-3的黄1-6脚,黄2-3脚电压开始110v然后越来越低到90v以下.
感觉这2个变压器也有问题.请问兰黄变压器的哪个脚是输入,输出,各是多少v?

网友:
先把7500的12脚12~20V的供电修出来。

网友:
图4最下部分板也有点黑的情况(兰色变压器),所以我怀疑是兰色变压器坏了,导致整个机器不工作.蓝色变压器是输入6v,输出双12v吗?这个变压器哪里能够买的到或代换的?

网友:
蓝色变压器果然坏了,我外接12v电源后可输出了.请教下t-2-12v这个输出是双12v,那输入是多少v的?

网友:
新的开关电源价格要近400也不便宜.现在只差变压器了,数了下初级大概是19匝,次级大概10匝.请问有什么能代换或者在哪可以买到这个t-2-12v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