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自用赛维克sk151w显示器 天冷了刚打开要闪烁几分钟

楼主(2012-11-11):
一台自用赛维克sk151w显示器 天冷了刚打开要闪烁几分钟(就是画面一闪就黑屏 然后再闪)屏幕黑的时候信号灯也会灭 屏幕亮的时候信号灯是亮的 闪烁期间信号灯亮的时候屏幕不一定有显示  好像要把什么东西预热一样 室温低于10度就出现这种情况 天热时没有这种故障 这显示器是外置电源 电源故障排除

网友:
看看灯管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灯管有老化的迹象

网友:
典型的供电电容故障,把12V 5V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
感觉像电容问题,

网友:
灯管应该没问题吧 亮度还是很好的  没有变暗 发黄或者发红现象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板12V 5V供电电路

网友:
这种故障,都是电源板的电容滤波不行,出现漏电。需要更换。拆开机器就会见到电容爆的了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遇到过一次 长城的 一个二极管不良导致

网友:
这机器是外置电源 电源确定没问题  高压板也换了 没问题  今天换了驱动板所有电容 只有温度低了才出故障 白天放几个小时再开都没问题 只能明天早上再试试 另外测驱动板3.3v 1.8v电压都正常

网友:
更换驱动板电容后闪屏故障好了  但是出现一个新的问题 早上第一次打开 会出现一次显示屏死机 就是屏幕出现画面2分钟左右就黑了 指示灯为有信号的绿色 灯管亮无显示 按键没反应 插拔一下显示器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