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光棍奉上 惠普hp 320 无声音一例

楼主(2012-11-11):
进入十一月份了,生意也渐渐淡了。。。所以呢,只有提高维修率,降低维修本钱,才能维持生活。。。。。哎,做维修的伤不起。。。。昨天收到一台没声音的机器hp 320。。
装的是XP系统,大家都知道的hp的某些机器就是装xp系统总是声卡驱动不好装的。。。我开机进系统,设备管理器,驱动很正常的,于是进行下一步,插耳机,哇 ,居然成正常的。。。不能冲动,还是遵循先软后硬。。。。我就直接换了个硬盘直接装了一个win7.。。。额 故障依旧。。。。。好吧,拆机吧。。
在拆机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这是一个二修的机器,而且上家很。。。。。。。。。。上图 还有就是声卡芯片,功放芯片 都动过,手机像素太低拍的太模糊我就不在这里丢人了。。起码都加焊过。。。甚至都换过。。。
喇叭口没了就没了,怎么还没了一个引脚呢?这是为什么呢?哈哈 原来是上家没有插喇叭,好 我就给他飞跟线接个喇叭试试,看看什么情况,接好喇叭,开机,额,哎,故障依旧。。。。。。。开来上家还不至于像我想的那样“二” 。。
好吧把板子拆出来不接耳机小板(这个机器有单独的耳机口小板的) 开机。*脏话*喇叭响了。。。。爱大了吧 受伤上了吧。。。。。好下面咱们分析一下插耳机有声音,喇叭没有声音,不是驱动喇叭的原因,那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内外喇叭切换信号出问题呗,看来的上图纸了,以前我总以pdf图纸在大板的图纸中不会有小板的图纸,比如y450的图纸那两个电源小板都是跟大板子的图纸分开的,但是这个机器的图纸却包含着耳机小板的图纸,开来天助啊,声音你往哪里跑。。。。。打开图纸先找u500的 MIC_SENSE信号这就是内外喇叭切换的信号啦,顺藤摸瓜找到MIC_SENSE_DB 这两个信号是在一条线上的主要是到小板上后就改名了 再找到q9851 ,这个管子是在小板上的
咱们看图纸这个耳机在没有插入时这个小管子的控制G 级应该是低电平的,这是耳机口设计成这样的一开始就是接地,所以在没有插入耳机的时候这个小管子是截止的不导通那个MIC_SENSE_DB信号就是高电平,为什么是高电平?看图 。MIC_SENSE是经过+V5S上啦的。。所以是高电平。。。然后插入耳机后耳机口内弹片断开q9851 G级不接地经过电阻r9860上拉 变成高电平 q9851 N沟道的管子高电平导通,试MIC_SENSE_DB拉低继而MIC_SENSE拉低,通知声卡该喇叭叫了。。。从而实现内外喇叭切换的,。好了我分析完了,下面修这个机器了,开机实测在没有插耳机的时候q9851的G级为高电平,他没接地。。。。所以MIC_SENSE_DB一直是拉低的所以一直默认是外置喇叭也就是耳机响。。果断风枪吹下耳机口 。换一个,换一个?说的轻巧去哪找这个一样一样的啊?呵呵,我想起某个老师说的没有图纸我们就修不了机器了吗?难道找不到一样一样的我们就修不了声音了吗?呵呵 玩笑哈?我发现这个耳麦的口跟这个耳机口是一样。。在此不要喷我,真的是有些机器耳机口跟耳麦口是不一样的。。。反正这个机器有内置耳麦,我就给他换换位置吧。换完以后,开机再测q9851 G级拉低了插入后变高了。。。。上硬盘键盘进系统。。喇叭正常,耳机正常。。。。装机ok。。。。。。。
在下很少发帖,不知道大家伙的看懂了没有,觉得好,那就好,不好,就不好,千万我喷俺,俺会尴尬,会害羞,会哭着说俺不管你给俺加分。。。。。。

网友(点评):
楼主技术可以,,遇到这种故障,我这边的客户,一般都以为是小问题,大都不会花钱修的,所以这故障我碰不到!

网友:
LZ支持你,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支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耳机和喇叭切换的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主     给小弟讲下哪接地了??????

网友:
呵呵 真是为光棍节送上的最好的礼物

网友:
看两遍  终于明白了

网友:
前辈功力深厚,给你加分了

网友:
理论指导着实践。功力不错,呵呵

网友:
懂的原理修机就是简单,不懂会搞晕人,呵呵

网友:
只能说楼主上家维修的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