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笔记本装系统

楼主(2012-11-11):
装过两次三星笔记本系统,每次都很纠结。有一次根本就不认U启,用系统碟装的。有没有好的办法能解决三星装系统的问题。

网友:
三星有些机子设计有问题的,有的时候不认U盘你你放电就好,有的时候要换南桥的

网友:
最直接有效的就是把硬盘放别的机子上装

网友:
过保的拆下硬盘在台式机上GHOST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