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笔记本适配器电压相同,电流大的可以代换电流小的吗?

楼主(2012-11-11):
宏基 ZG5上网本电压19V,电流1.58A,可以用3.6A的代换吗?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A:
它的电流时指最大输出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的电流时指最大输出功率。

就是不知道电脑里面的一些原件能不能承受那么大的电流,就像保险管一样,电流小的换电流大的就回烧掉,电流大的就不会,但是就起不到保险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电脑里面的一些原件能不能承受那么大的电流,就像保险管一样,电流小的换电流大的就回烧掉,电 ...

我的意思是说。它的最大功率输出是那么多。但是你的笔记本用不了那么多电流。当然它也就不会输出那么多呀。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