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把刀修复华硕A8S进水机掉电故障!!

楼主(2012-11-11):
昨天老板给了一台华硕的A8S,说是进水了开不了机。接过机子,先把电池卸了,拆开本本,看了下进水痕迹不是很多,先用洗版水清洗了一下局部,然后放在BGA上烤了10分钟。做好准备工作下面就开始正式维修了。测了下公共点和各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都在正常范围内,插上可调,自己触发了。。跑到0.20左右掉电,掉电后待机电流为0.03,按开关没反应,3V5V也没有了,公共点电压正常。掉电(一开始看电流自动上电跑到0.2几感觉CPU供电这一块有问题请往下看)。。。本人从出道到现在没修好几个掉电的,焊桥焊显卡的就不算了。真是头疼啊,经常在论坛看大神们修复掉电的列子,但是轮到自己修就却毫无思绪,而且这板子还是华硕的,坑爹啊(图纸点位你们懂得)算了,不能这样认输啊,挑战一下“掉电”的权威把。大神们都说掉电不是缺电压就是后级有短路。于是先开始排除短路,一开始就测了各电感的对地阻值,均在正常范围内。那么也就只有缺电压这种可能了。在论坛看过不少修掉电的,大多数都是无功而返,而且我这个还是进水的,有点迷茫啊。不管那么多了,修了就继续修下去吧。大神们都说掉电查PG,可以测电感的瞬间电压。。。挑简单的做好了,上电,测得3V,5V,1.8V,等等电压都有,唯独没有CPU供电。难道问题在CPU供电这一块?(大家都说掉电查PG,但是现在CPU供电没出来,到底是先修PG还是先修CPU供电,当时在论坛上看得太迷忙,算了先查CPU供电好了)于是开始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测了下主供电19VVRON0.2几,3V3也是0.7几,PG信号只有0.7几,擦,不正常了开启只有0.2几,于是寻找VRON的来源,经图纸搜索,发现CPU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是由EC发出,

于是测EC脚,发现也只有0.2几,不多想了,直接拆下EC,发现EC下面有很多液体,清洗焊盘后,换了一个新的上去,再测发现VRON恢复3.3,测得PG还是0.7几,但是此时还是一插电源跑到0.2左右就掉电。始终没有出现CPU供电。于是换了一片6262试试,结果涛声依旧。。。看来CPU这块还有问题,于是又找到6262看了看,正当搜到那一页的时候,手突然一滑,鼠标甩地上去了,捡起鼠标的时候图纸被翻到的最后一页,这鼠标摔的真是时候,天助我也!发现了这张上电图

有巨大的收获啊,终于知道CPU供电为什么没出来了。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在这张上电图上一目了然。ISL6262A需要5VSVRONVID等等,包括本身的主供电等等。于是回头再看cpu供电芯片

竟然把3V3PVCC给忽略了,这么关键的居然给忘了,总是这么粗心大意啊。3V3PVCC是由3VS5VS为其供电,测其引脚却没有电压。3VS5VS都是由3VO5VO转换而来。于是在图纸里搜索,查到3VS5VS是经过Q9108Q9106转换得来。

3VO5VOTPS51120产生。开机瞬间可以测到。于是再测Q9108Q9106D级都有3V5V。但是S级和G级却没有电压。看来问题很明显了,有希望能修好此掉电机。Q9108是一个6脚的N沟道场馆,Q9106是一个八脚双N沟道场馆。其G级需要高电频才能导通这两个N管。而实测G级却没电压。于是往下看,发现他们的G级电压是通过12VSUS通过Q9106转换出来的。实测Q91053脚有12V4脚却没有电压。于是把焦点移向Q9105,仔细分析一下Q9105Q9105是由一个PNP和一个NPN三极管组成,其GSUSB# PWG应该是一个高电平,导通其中的NPN三极管,12VSUS经过其内部的47K电阻和10K电阻分压,得到一个相对的低电平,导通里面的PNP三极管,从而转换出来12VS,同时也为Q9106Q9108G级提供高电平使他们导通产生3VS5VS。实测2脚为高电平3.3,此电压是由EC发出。既然开启有了,没导通,果断焕之。换过以后4脚电压出来了12V。大为欣喜,可再测5VS3VS还是没有电,不应该啊。回头又测了一下Q9108Q9106G级,还是没电压,我X!喝口水冷静下,本人不会抽烟,只能以水代烟。。。。既然开机瞬间测得已经有12VS,而上面两个管的G级却没有电压,无非是PR9112R9108,R9107电阻开路或者阻值变大,C9104C9109短路对地。实测R9108R9107这两个0欧电阻是通的,电容也没有短路。无非就是PR9112了。当看到此电阻时,有一头已经有锈迹,因为此机是进水机,果断拆下来测其阻值,是1,无穷大,靠,原来是你在作怪。 果断找了个47K的电阻换上。怀着激动的心情插上可调电源,有待机了,0.02,也不自动上电了 。上U上内存,按下开机键,电流哗哗的网上窜。接屏亮机。。 。到此,此机掉电修复,就是因为3V5V的转换电压没出来,导致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满足,从而导致没有产生CPU供电而导致掉电,真不容易啊,写贴比修机子还难。。。。新手上路,还得多多向论坛的大神们学习。。。写帖子真心不容易啊,希望大家给点鼓励分。。。评分不扣自己的分。过了二十年光棍节了,汗纳今年依旧啊~~~~~~只不过今年多了你们这些兄弟(烙铁,风枪,BGA,还有电源。。。。)祝迅维的兄弟们光棍节快乐
!!!

楼主的电路基本还可以哦……。麻烦你把图纸传一下,好像我们新手学习
早段时间,我也是碰到一例,ASUS的,这个47K的没变值,另一端又没有短路,我改了个4.7K的上去,开启电压有8v ,能完全把5V转换,

网友:
真的不容易啊  维修苦啊 钱还不好赚呢

网友:
鄙视看帖不给分的。容易嘛我。。。。笔记本修了好几个小时,帖子却零零散散写了好几天。。。评分不扣自己分

网友:
呵呵   我昨修一个进水机  没内存电压,,,悲催  没修好。。。

网友:
学习了,一步一步查是会有结果的

网友:
确实如此呀,修本要有耐性

网友A:
楼主还是不错的,如果不是手滑可能还要走些弯路

网友:
看帖不忘发帖人,写这个真的不容易,分享经验。

网友B:
主题还说是二把刀了,其实也是主刀师傅了

网友:
11.11光棍节快乐,加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不错,修掉电就是这样的修法。

网友:
掉电的挺难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不错的,如果不是手滑可能还要走些弯路

是啊。其实自己也是太粗心了,没把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测满足,幸好老天还是帮了我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呀!楼主啊!

都是从论坛上看大神们的帖子学习的,呵呵。还得不断历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题还说是二把刀了,其实也是主刀师傅了

称不上啊。维修界高手如云,我还是刚刚上路呢,向成为真正的主刀师傅技术还有待提高

网友D:
华硕进水很难维修的 很有学习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进水很难维修的 很有学习价值

没点位的话,有图纸也修不了。最不愿修华硕的了

网友:
真有细心!修电路是要这样一层层递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