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的老机子NEC 型号是VY17M/R1 主板号 SANR3

楼主(2012-11-11):
如题   本子拿来开机无显  拆机看CPU滤波电容是NEC的(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SGTpbq/3528/002FE50C.gif )直接干掉    换了330电容后上电后兹兹的响 大短路  然后掉电
待机时一直也有兹兹的响声    电容重新换过    CPU供电芯片(max8736)换过  还是一样   到此思路全无    不知谁还遇到过  修好过
麻个烦指点下

网友A:
楼主这是在凭经验蛮干呀!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也有台一样的,没有修出来麻烦分享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在凭经验蛮干呀!

谁让它Y的 是NEC电容呢   不就想多没想就干了 啊     苦B啊

网友:
似得坑爹,日货!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机子    一样的问题,,,,,

网友:
已经修好了      拆掉NEC电容后   它有4个铁片    你装330的时候      第1个铁片跟第4个不通        不拆NEC的时候1 4片  是通的        所以装330电容的时候在吧1片和4片接起来

网友:
问一下楼主这是通病吗、NEC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