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键盘坏了吗?

楼主(2012-11-11):
接一山寨苹果笔记本,键盘进水,开机后不停自动打字,好多键没用。外接键盘正常,触摸板正常。不知道主板有没有进水。还有,开机后除了键盘有的键不好使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过一会电脑忽然像刷新一样闪了几下,接着电脑就好像死机了,键盘也全部没用了,触摸板也是,包括外接的键鼠都没用了。关机重启后好了接着又出现上述情况。请高手指教这是键盘坏了吗,还是有别的问题引起的?上述像死机一样的症状是键盘短路引起的还是主板短路引起的呢?在线等,急!!!

网友A:
一般都是键盘坏,你没把握可以拆下键盘的排线看看。再外接个USB键盘进行测试一下就更保险了。

网友B:
这种情况键盘是坏了,用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C:
键盘坏,你可以拆掉键盘排线,再开机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键盘坏,你可以拆掉键盘排线,再开机测试下

拔掉键盘排线电脑开不了机吧,好像硬件检测不能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键盘是坏了,用软件测试一下

请问用什么软件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键盘坏,你没把握可以拆下键盘的排线看看。再外接个USB键盘进行测试一下就更保险了。

拆掉键盘开不了机吧,好像硬件检测过不了,请赐教。usb外接键盘试过,都好的

网友D:
二楼正解啊!把笔记本键盘拆了,插外接键盘,如前面所说故障消失,那就确定了啊...

网友:
开机键在键盘上面是吧?那你开机后把键盘拆下来啊。这样试试啊、不会死机那么就是键盘问题了

网友:
拔键盘,不过山寨苹果好像开关键也在上面吧

网友E:
这么明显了   你还不拆键盘啊

网友F:
键盘 主板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楼正解啊!把笔记本键盘拆了,插外接键盘,如前面所说故障消失,那就确定了啊...

网上定一键盘装上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ssMarkKeyboardTestV3.0.1000   百度就有,要在系统里面测试的

网上定一键盘装上解决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6037847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键盘 主板都有问题

网上定一键盘装上解决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6037847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明显了   你还不拆键盘啊

网上定一键盘装上解决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6037847

网友:
我建议你把键盘线拔了。然后外接usb的键盘。 然后在试机子。

网友:
这个键盘肯定是坏了 连键
你把机器拆开看下主板上有没有进水

网友:
键盘坏了 换过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