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2-11-11):
我想把我的电脑安装成双系统,一个32位的XP,一个64位的XP,不知行不行呢?哪位大哥帮忙解答解答小弟的烦恼问题呀?

网友:
第一个系统可以装 32位GHOST,第二个系统就要用正常安装了,安装到D盘注意,不要格式化D盘!

网友:
这个简单啦!有什么难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百度一搜一大把嘿嘿

网友:
2楼正解,当然你第一个系统想全新安装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样会不会影响机子的速度啊,我觉得没啥必要吧

网友:
分两个主分区吧,两个都不要大

网友(2013-01-15):
这样做系统实在没必要;要不一个XP32位;一个64位WIN7就可以了撒;那么喜欢XP哦?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只是还没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