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机硒鼓的全面剖析

楼主(2012-11-11):
在激光打印机中担当重要角色的显影组件(硒鼓)。硒鼓按结构原理可分为鼓、粉一体式(如惠普、施乐、三星等)和鼓、粉分离式(如联想、爱普生等)。当然其中惠普与三星等也有一些型号是鼓、粉分离的,而爱普生等也有一些型号是鼓、粉一体的,但总体来说是按上面的分法。
  激光打印机里的激光器将计算机输出的信息进行高频调制,由数据控制系统换成字符点阵。载有字符信息的激光束经过光学系统沿感光鼓的轴线匀速扫描到感光鼓上,从而形成与输入信息相对应的静电潜像,由鼓上的电荷将碳粉吸附鼓上,填充隐藏的图像。当鼓转动时,将可见的图像转印到纸上,然后通过加热加压使图像浸入纸的纤维中,并最后固化在纸上。
  感光鼓:是由铝制的,表面覆盖多层无毒的有机光异体,又称OPC鼓。感光鼓最大忌高温高湿和近火,多光环境,同时在清洁鼓时不良的触摸、划痕都会造成鼓面涂层的永久性伤害。 (注:如果打印时间过长,也会引起感光鼓疲劳,导致打印色浅问题)。
  磁辊:是一个永久磁芯的金属套筒,固定在粉仓中,旋转时将碳粉吸附其上,并通过电场和磁场作用将碳粉施加到感光鼓潜像之上。 (注:磁辊的表面涂层磨损、都会弄脏会造成打印色浅和污迹出现。
     出粉刀:是由金属架和聚氨酯刮片组成,它均匀地控制磁辊表面的碳粉量,并使碳粉摩擦带电。 (注:出粉刀老化会出现从上至下边缘不清晰的黑色宽线条)。
  清洁刮刀:当感光鼓完成一次打印后,鼓表面的碳粉图像并不会100%地转印到纸上,因此,要用橡制的清洁刮刀将上一幅图案遗留下来的残余碳粉刮去,存入废粉仓中(当然这种清除必须是在不划伤鼓的前提下进行的)。 (注:如果清洁刮刀老化,无法除净残余碳粉,就会使之附着到下面的页面上,出现不规则的黑色斑点和线条)。
  充电辊:充电辊本身被施加交流和直流两种电压,因此它具有双重功能,即给感光鼓表面充电,也能清除一次成像后的残余电位。 (注:充电辊破损或不洁,以及运作过程中电压的消耗所引起的感光鼓充、放电不足,都会造成底灰或对打印质量产生影响)。
  转印辊(打印机组件):转印辊位于打印纸的另一面,由于它被施加了与碳粉电性相反的电压,因此,使感光鼓上的碳粉转移到纸上。 (注:转印辊出现损坏会导致图像定位错误,如果打印环境潮湿或转印辊弄脏,会使转印效果不佳,出现色浅的问题)。
  定影辊(打印机组件):由热、冷两种辊组成,下压力辊由橡胶制成,而上定影辊是涂有耐高温材料的金属辊,内有电加热丝。 (注:若温度、压力不符合要求时,会造成打印稿定影不牢,用手擦拭就模糊。上下定影辊如存在破损或弄脏,就会出现重影污迹,黑色线条等一系列问题)。
    硒鼓常见故障
  以下缺陷分析只针对硒鼓而言,有些缺陷的产生与机器有关,那些省略。
  1、 封条拉不出:
  一般都是装配不良引起,封条卡位或折叠部分夹了碳粉。
  2、 漏粉:
  除封条密封不良引起打印前漏粉外,粉盒内多个部件或部位会引起使用过程中漏粉,磁辊密封毛毡缺损,出粉刀老化,磁辊密封刮片变形及粘贴不牢,密封海绵缺损或老化,清洁刮片变形及粘贴不牢等都会引起漏粉。。
  3、打印不出即出全白版或浅而模糊
  A、 封条未拉开
  B、 粉盒拉封条前示摇动,出粉不流畅。
  C、 激光未照到鼓上,粉盒遮光板未打开,鼓保护罩未打开。
  D、 鼓接地不良,鼓内导电片或粉盒上与机器相连的电接触点接触不良。
  4、打印品全黑通常是电的问题:
  A、 漏装充电辊或装配不良。
  B、 充电辊导电托架变形或接触不良。
  5、竖黑线:指从上到下任何不需要的竖线条,可能是粗线或细线组成,连续的或间断的。细的浅色垂直线一般是清洁刮刀缺口产生或鼓上有一圈划痕。粗而间断的黑线,且边缘不清晰,常是密封刮片折皱或出粉刀老化引起。
  6、黑版上的竖直线白线:感光鼓的深度磨损线、磁辊上有杂质或磁辊涂层磨损线引起。
  7、水平漏印:指打印品上横向的间断性打印不出,原因:
  A、 鼓涂层局部曝光;
  B、 鼓驱动齿轮缺陷,松动或齿缺损;
  C、 磁辊套涂层缺陷;
  D、 磁芯断或定位错误;
  E、 磁辊护套严重磨损或变形;
  F、 磁辊导电弹簧接触不良或跳动。
  8、水平黑线:一般是电的问题,周期性水平黑线常是充电辊涂层缺损加上感鼓涂层上针孔引起。不规则的水平细黑线常是粉仓或废粉仓结合不到位引起。
      9、周期性字迹模糊:常是鼓或充电辊涂层污染引起,水印、油印、手指印常引起此缺陷。
  10、葡萄串:是像钱币一样重叠出现在打印品上的一种缺陷,无规则,且难重复,是鼓接地不良引起。
  11、背景散射:指文字或线条周围有不需要的小黑点,由磁辊涂层或碳粉不良引起。感光鼓过热(指感度高)也可引起此缺陷。
  12、纹背景(老虎斑):以黑色波浪形出现在白版上或以白色形式出现在黑版或半色彩调版式上。通常是磁辊套涂层缺陷或由于长时间低密度打印,磁粉粘结在磁辊套上引起。
  13、空心字:指文字或图像上的笔划缺少,原因:
  A、碳粉本身问题。
  B、鼓粉配合不良。
  C、磁辊涂层问题。
  D、打印介质表面过光、过硬。
  E、纸用了反面。
  14、不规则的垂直黑点:
  A、由密封刮片变形引起的废粉撒落。
  B、由于碳粉过多地堆积在磁辊上,漏粉引起。
  15、色浅:与多种因素有关:
  A、碳粉本身问题
  B、鼓粉、磁辊配合问题。
  C、出粉刀老化
  D、磁辊磨损
  E、鼓到了寿命
  F、环境湿度高或介质吸潮。
  16、底灰:底灰指打印品的空白区出现的雾状碳粉,也与多种因素有关:
  A、刮刀老化
  B、充电辊污脏
  C、碳粉问题
  D、鼓疲劳,到了寿命
  E、环境低温且干燥
  F、打印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