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上QQ。网页DNS错误、求解...

楼主(2012-11-11):
为什么我的电脑上得到QQ但是开不了网页。提示我说DNS错误、求解...
电脑

网友:
路由器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网卡的问题,我建议把网卡卸载了,在重新装次驱动

网友:
网卡 属性的 DNS 填上

网友:
你是 拨号上网还是路由器上网呢?如果是路由上网的话,改下那个DNS的设置, 设置成你用的那个网络服务商的DNS,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很明显是属于DNS错误了,楼主,如果是楼由上网,建议你手动设置一下网卡的IP和DNS,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过。路由器关掉几分钟插上就OK了

网友:
嗯!这个很明显是DNS的错误,楼主重启下路由器吧!或者手动输入:IP地址吧!

网友:
DNS错误也能上QQ?

网友:
把你的电脑的ip地址和正确的dns添上就好了

网友:
手动设置DNS就好了,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DNS没有填对吧!

网友:
最快的方式 重装系统
一般只能用系统修复

网友:
重起路由,要么手动指定DNS

网友A:
重做一下系统算了。。

网友:
这是常见问题,是IP发生冲突或者DNS没有设置,或设置错误,重新设置下问题解决。

网友:
填上DNS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