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B2230H显示器,唯独VGA可显,其它接口全不显

楼主(2012-11-11):
三星B2230H显示器,唯独VGA可显,其它接口全不显,

工厂主板测试用,必须要用到DVI  HDMI接口,
如上图所示,
大家有没有思路,给个呀,板很贵的,好多这个显示器都是这个症状,

上传不了大图,只能上传截图了,

网友:
沙发,二楼自己编辑用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是不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A:
应该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芯片坏了,VGA怎么会显呀

我没遇到过显示器 一般供电过去了 就是信号了  笔记本就是显卡易造成外不显的 找块好板子试试

网友:
楼主给点思路呀,你是潮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刷bios试一下

是主芯片的BIOS,还是每个接口的八角芯片呀?MCU网上乱七八的,

网友:
是主芯片的

网友C:
你确定菜单键上的模式切换切过?

网友:
HDMI和DVI都是数字的,VGA是模拟的。

网友: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哦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来秒杀你,
量下接口附近的二极管,

你插DVI或者HDMI的时候,是不是显示无信号,而不是显示数据线未连接。

网友:
建议刷下BIOS这板就BIOS容易坏

网友:
三星有些板要在面板上切换过去,才能用的,你有尝试过吗?如果确认面板没有办法控制,那就只能按14楼说的,查接口附近的电路,不过两个数字接口同时坏的几率是非常小的。

网友E:
可以用一个转接口,不贵。如果同时用两个口的话,检查口附近嵌位二极管,跑线到主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菜单键上的模式切换切过?

?我晕,你问这个????
不切换,他也会自动切换哪个有信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来秒杀你,
量下接口附近的二极管,

是显示无信号
就像没插信号线一样,有D202  ZD101  是哪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一个转接口,不贵。如果同时用两个口的话,检查口附近嵌位二极管,跑线到主芯片

测试用的,几十台显示器呢,HDMI上插VGA也不显呀

网友:
全自动切换,无需手动,主板测试用的,必须要用到每个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晕,你问这个????
不切换,他也会自动切换哪个有信号的

我之前接过一台机器是这样的问题,后来手动切就行了,如果不行你刷个程序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显示无信号
就像没插信号线一样,有D202  ZD101  是哪些呀,

ZD....................ZD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F:
就是在菜单里面选的信号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在菜单里面选的信号类型

系统自动查找信号源的,只有VGA可以用,别的接口用不了

网友:
我遇到过都不显的,刷MCU 好了

网友G:
像这样的情况,我有几个很笨的方法。不知道能派上用场不?
一、恢复出厂设置
二、检查(HDMI和DVI)旁边的二极管是否有问题?
三、量(HDMI和dvi)是否有断线?
四、重新刷24c02
五、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像这样的情况,我有几个很笨的方法。不知道能派上用场不?
一、恢复出厂设置
二、检查(HDMI和DVI)旁边的 ...

谢谢楼兄,我试试看啦

网友:
经常拔插的显示器数字接口容易受到静电和电位差冲击损坏,你这种测试用的就更加常见了。
1.先找DVI和HDMI资料图,重点是4对差分信号线的定义
2.用电表欧姆档对地量差分线的电阻,和正常的机器做对比,应该都差不多。如果有明显差异的,查差分线上对地的ESD保护管。
3.去掉保护管,阻值仍然不能恢复的,换主芯片
4.握手线,是一组IIC接口电路,查下IIC总线电平之类的吧
按照经验,多半是主芯片挂

网友:
写DDC数据试一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