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开机显示超出频率

楼主(2012-11-11):
  早上一开门服装店邻居就把主机抱来 并手机拍照说屏幕无显示,我看后直接回答分辨率和刷新率设置不对。主机接我的显示器开机~~正常。 我看了分辨率和刷新率都不高,拿回去接上开机还是不行。我把他的显示器拿来接我电脑上也正常。我直接让他把信号线换新。。。开机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信号线不好怎么会有这样的提示。

网友:
可能是VGA线有问题

网友:
信号线会导致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

网友:
很正常   信号传输不好什么问题都可能出现

网友:
一般蓝依次看分辨率、VGA、病毒、内存条、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