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来帮我看下这个信号是不是这段产生的

楼主(2012-11-11):
SYS_SHDN#这个信号是不是这段产生的啊。小弟斗胆分析下,看分析的对吧,不对的地方请指教下。DELAY_VR_PWRGOO这个信号过来导通Q8让+1.05V这个电压加到q7让Q7导通,把
PM_THRMTRIP#这个信号转换成SYS_SHDN# 这个信号,不知道对不对,不过PM_THRMTRIP#貌似是南桥发出来的一个信号,而SYS_SHDN# 这个信号是ISL6237的待机芯片的开启信号,我还真没有见过   待机芯片的开启信号是从南桥出来的,望那位大哥赐教下

网友:
这不是昨天的作业吗- - 大哥你看清楚阿 是NPN管

网友:
DELAY 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发过来的信号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开启信号

网友:
分析不对吧,这是什么板子,我看看

网友:
PM_THRMTRIP#的作用应该是把Q7发射极电压拉底让Q7导通进而把SYS_SHDN#拉底为低电平或者低阻抗

网友:
PM_THRMTRIP#应该属于反馈   不是开启

网友: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版?

网友:
正常时为高,出问题时pm。。拉低sys-shdn

网友:
但是Q7没有一个脚是接的地啊,怎么会拉低SYS_SHDN#

网友:
SYS_SHDN#这个信号是ISL6237待机芯片的 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