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40g 掉电关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11):
根据客户描述问题,机子是在上网卡死按键关机后不开机。他就重新装系统,系统装到一般就关机。他说这样的问题以前也有,需要把电脑放一小时后再光盘启动pe安装系统运气好的可以装完正常使用。机子我看了下用光盘启动pe进入系统大概2分钟关机,再次开机启动pe这下还没有进到系统就掉电关机。报价说显卡问题230修好,其实我是新手在学习阶段也不确定问题。拆机裸板u 内存开机,摸着显卡底部电容迅间发热手指摸不下。看了下散热风扇干净没有尘。现在请教各位老师,我怎么下手?加焊显卡还是…

网友:
怎么回复的?

网友A:
独立显卡?简单说一下桥和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立显卡?简单说一下桥和显卡

集成显卡……

网友:
“显卡底部电容迅间发热手指摸不下”先要确定这个电容是不是显卡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不要只看风扇上没灰就是干净的,主要是出风口处。
拆机查电路

网友:
谢谢大家,机子现在装好系统开机正常待测试中。什么也没有修,扔在一边过了一天。今天下午把硬盘拆下放到台式机装系统映像完后,外放笔记本上安装。顺利装完驱动集成开机,显卡底部电容还是发热鲁大师测试温度70度,加压测试上了100。我打算给显卡加铜片。散热器拆下看下,全都是加的液态硅胶,南北桥的固态硅脂已经干硬了。

网友(2014-06-18):
4750 南桥容易坏

网友:
感觉这是散热问题,风扇干净,出风口有没有赌死呢?还有是不是风扇不行了啊,就是风扇转速提不起来。要是我就先加铜片不行就换风扇,再不行就换散热器(铜管漏了)你那样搞我觉得会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