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动鼠标 让你 XP提速十倍

楼主(2012-11-11):
1.加快系统启动速度

  Windows XP的启动速度比Windows 2000要快30%左右,但相对于Windows 98仍然要慢了不少,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优化设置,来大大提高Windows XP的启动速度。加快系统启动速度主要有以下方法:尽量减少系统在启动时加载的程序与服务;对磁盘及CPU等硬件进行优化设置;修改默认设置,减少启动等待时间等。这些方法大部分既可减少系统启动的时间,又可以节省系统资源,加快电脑运行速度。

  (1)Msconfig

  Windows XP的启动速度在系统安装初期还比较快,但随着安装的软件不断增多,系统的启动速度会越来越慢,这是由于许多软件把自己加在了启动程序中,这样开机即需运行,大大降低了启动速度,而且也占用了大量的系统资源。对于这样一些程序,我们可以通过系统配置实用程序Msconfig将它们从启动组中排除出去。

  选择“开始”菜单中的“运行”命令,在“运行”对话框中键入“Msconfig”,回车后会弹出“系统配置实用程序”对话框,选择其中的“启动”选项卡(如图1),该选项卡中列出了系统启动时加载的项目及来源,仔细查看每个项目是否需要自动加载,否则清除项目前的复选框,加载的项目越少,启动的速度就越快。设置完成后需要重新启动方能生效。

(2)Bootvis

  Bootvis是微软提供的一个启动优化工具,可提高Windows XP的启动速度。

  用BootVis提升Windows XP的启动速度必须按照正确的顺序进行操作,否则将不会起到提速的效果。其正确的操作方法如下:

  启动Bootvis,从其主窗口(如图2)中选择“工具”菜单下的“选项”命令,在“符号路径”处键入Bootvis的安装路径,如“Crogram FilesBootvis”,单击“保存”退出。

从“跟踪”菜单中选择“下次引导”命令,会弹出“重复跟踪”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BootVis将引导Windows XP重新启动,默认的重新启动时间是10秒。

 系统重新启动后,BootVis自动开始运行并记录启动进程,生成启动进程的相关BIN文件,并把这个记录文件自动命名为TRACE_BOOT_1_1。程序记录完启动进程文件后,会重新启动BootVis主界面,在“文件”菜单中选择刚刚生成的启动进程文件“TRACE_BOOT_1_1”。

 窗口中即会出现“CPU使用”、“磁盘I/O”、“磁盘使用”、“驱动程序延迟”等几项具体图例供我们分析,不过最好还是让BootVis程序来自动进行分析:从“跟踪”菜单中选择“系统优化”命令,程序会再次重新启动计算机,并分析启动进程文件,从而使计算机启动得更快。

 (3)禁用多余的服务

 Windows XP在启动时会有众多程序或服务被调入到系统的内存中,它们往往用来控制Windows系统的硬件设备、内存、文件管理或者其他重要的系统功能。但这些服务有很多对我们用途不大甚至根本没有用,它们的存在会占用内存和系统资源,所以应该将它们禁用,这样最多可以节省70MB的内存空间,系统速度自然也会有很大的提高。

 选择“开始”菜单中的“运行”命令,在“运行”对话框键入“services.msc”后回车,即可打开“服务”窗口。窗口的服务列表中列出了系统提供的所有服务的名称、状态及启动类型。要修改某个服务,可从列表双击它,会弹出它的属性对话框(如图3),你可从“常规”选项卡对服务进行修改,通过单击“启动”、“停止”、“暂停”、“恢复”四个按钮来修改服务的状态,并可从“启动类型”下拉列表中修改启动类型,启动类型有“自动”、“手动”、“已禁用”三种。如果要禁止某个服务在启动自动加载,可将其启动类型改为“已禁用”。

Windows XP提供的所有服务有36个默认是自动启动的,实际上,其中只有8个是必须保留的(见下表),其他的则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设置,每种服务的作用在软件中有提示。

(4)修改注册表来减少预读取,减少进度条等待时间

  Windows XP在启动过程中会出现一个进度条,我们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让进度条只跑一圈就进入登录画面。

  选择“开始”菜单中的“运行”命令,在“运行”对话框键入“regedit”命令后回车,即可启动注册表编辑器,在注册表中找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PrefetchParameters,选择其下的EnablePrefetcher键,把它的键值改为“1”即可。

(5)减少开机磁盘扫描等待时间

  当Windows日志中记录有非正常关机、死机引起的重新启动,系统就会自动在启动的时候运行磁盘扫描程序。在默认情况下,扫描每个分区前会等待10秒钟,如果每个分区都要等上10秒才能开始进行扫描,再加上扫描本身需要的时间,会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启动过程。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设置取消磁盘扫描的等待时间,甚至禁止对某个磁盘分区进行扫描。

  选择“开始→运行”,在运行对话框中键入“chkntfs /t:0”,即可将磁盘扫描等待时间设置为0;如果要在计算机启动时忽略扫描某个分区,比如C盘,可以输入“chkntfs /x c:”命令;如果要恢复对C盘的扫描,可使用“chkntfs /d c:”命令,即可还原所有chkntfs默认设置,除了自动文件检查的倒计时之外。

网友:
好大的篇幅,楼主说的好详细,跟着学

网友:
不知道能提高多少啊!看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以现在的电脑硬件水平,运行xp是绰绰有余,没必要优化。

网友:
嗯!有些方法我已经试过啦!还可以吧!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