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2-11-11):
台试组装机,开机一天有那么一次两次出现重启现象,有时候用一天也不会重启,其它用着正常,这种情况如何检修?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检查是不是软件问题,如果软件没问题就开始检查硬件嘛!!

网友:
亲,请测试一下CPU温度是否正常哦。温度高了就是重启,比如你正常的时候是否没开什么占用系统资源的东西,但重启的时候,你是否又开了很占用CPU的东西呢

网友:
同意你的说法 我遇到过N次了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吧,以前有遇到是内存引起的,还有电源不稳定也会引起

网友A:
上个月我店里维修到一个是机箱的问题,不知道你那个是不是啊

网友:
电源  硬盘  内存  cpu  主板  都有可能

说的废话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源带不动,在IO设置里把电脑取消交流来电唤醒,看到底是啥问题

网友:
具体说说,这个毛病很复杂。我的一台台式组装机以前也常有这个毛病。一般都是在天冷的时候,夏天倒不发生。因为是赛扬的,我换了P4+风扇,以及内存,倒是不经常发生了,但是一年来也出现过两三次。还是有这个毛病

网友:
静电过大也会导致。电源不稳定也会导致的。

网友:
电压不稳会重启的,特别是空调启动时。

怀疑有大功率空调、冰箱等感性负载在启动瞬间对电网产生干扰

网友:
重启现象比较多见,单凭一句话说不明白

网友:
估计是温度高了

网友(2013-05-26):
以前有遇到是内存引起的,还有电源不稳定也会引起

网友:
先排除软件 系统  在排查散热  在看硬件 重点是电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源质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我店里维修到一个是机箱的问题,不知道你那个是不是啊

看一下是不是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