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用适配器掉电

楼主(2012-11-11):
一台三星R467的机子,用适配器不能进系统 到滚动条的时候就掉电,如果不进系统 在BIOS就不掉电,用电池的话就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就是不能用适配器,用的掉电。
   这个机子我发现有个1000UF的大电容,直接换4个330的电容,还是一样。再加2个电容,还是一样。
这个是独显的主板,就加焊一下显卡,还是一样。
   现在不知道要怎么样下手了。  求救!!!!!!!!、

网友:
还是电容的问题,定原来一样的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 咋个整哟 没得人晓得吗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开机进系统测大电容的波型,在进系统前应该和有杂波的

网友:
你换好点的电容试试,

网友:
测下适配器电压。也可以用电流表加电试试

网友:
此机直接并四个电容可以解决,如果已经拿下大电容,也许需要在板子上并6个了。不要飞线!

网友:
  不知楼主弄好没,我最近也遇到一台与你一样的,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知道的兄弟出来吹下吧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系统也有问题,大电容也有问题,在大电容上加了两个电容
搞定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