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 先黑在白再黑 啥问题的

楼主(2012-11-11):
插上电源和VGA线 指示灯亮 开关正常 先黑屏再出现白色一块块的 还会移动 直到黑屏 ,这是屏的问题 吗?求高手解答

网友:
我感觉像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可能性大   也可能是屏的事  点点试试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还是不行那就是屏的问题啦 !!

网友:
有条件刷程序试试,没条件换个通用的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屏线的问题的。

换了一个屏线就搞定了。

网友B:
屏线氧化会出现很多问题,有时黑屏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氧化会出现很多问题,有时黑屏也是这个故障。

是啊。屏线的问题

网友:
这种显示器电容性能不好的居多。一般不爆浆的。屏幕黑的时候特别明显

网友C:
屏线原来是最多的问题的吧。

网友:
      先排除灯管,再电源高压,最后驱动板和屏,具体排除法就看你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原来是最多的问题的吧。

电容的问题感觉很多。

是啊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