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报错,修不出来,请高人支招

楼主(2012-11-11):
CQ40开机报的错,插不插硬盘一样,换了硬盘也一样,换了南桥也一样,接口也换了,接口的电压正常,偶合电容也全换了,电容到南桥的线路也没断,南桥的SATA锁相环电压也正常,设置电阻也正常,时钟打了也有100M,也没有断线,BIOS也刷了N多个,这个问题大师们怎么解决?印象中CQ40就算不插硬盘也不会报错的,这是什么情况啊,高手们给个维修思路啊

网友:
好像没有SN   序列号 你查一下

网友:
换其他牌子硬盘

网友:
*脏话*!这还真是难题 啊

网友:
换个新的WD的硬盘试下,不要日立的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一台这种情况,后来刷BIOS,不能用,补焊硬盘接口也不行,准备放弃时,装好机,突然又能用,不知道什么原因好的。纠结这个问题!再遇到不知道能否搞好!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怎么提示的好像是没系统?

网友(点评):
大哥这个是没有人硬盘好不好

网友:
楼主,把那个硬盘个硬盘连接线也换了

网友:
楼主,不好也是看成了CQ42的了,那个你刷个BIOS

网友:
在线等高人解决啊。

网友:
把硬盘主引导重建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真没遇见过,等楼下的回复。。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网友:
接口有问题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解决了吗   分享下经验

网友:
那里是报错哦,没找到硬盘啊,典型的不认盘吗,检测硬盘相关电路。

网友:
既然所有的思路都尝试过了,修不好没理由啊

网友:
你就看南桥那里,肯定有信号没有过去!

网友:
该说的都说了,你该换的也换了那接下来就,换人换板了。

网友:
没硬盘的话应该可以从网络启动,  有可能是南桥下挂其他的设备影响,看看光驱、网络、USB什么的能不能启动,

网友:
内存换了没?

网友:
碰到过网卡坏导致不认HDD的, 不过不是CQ40

网友:
确认一下USB能启动吗,能抓到硬盘吗。硬盘里有系统吗

网友:
这种情况是BIOS版本不对,从新刷个低版本的

网友:
CQ40的可以把它接在光驱位上试试。我的CQ4O我看了下。光驱位也是串口的。

网友:
看一下南桥到硬盘接口有没有断线?

网友:
这个事我也挺疑惑的 我也遇到过但是没有修好

网友:
装起来插个原装充电器

网友:
BIOS没有SN号

网友:
把南桥干掉再说

网友:
这还真没遇到过了,楼主修好没

网友:
楼主已经把我能想到的办法都做了,还是没好,那只有期待楼主的最终结果了。

网友:
你能进系统吗?这个报错是没插硬盘就会有这个提示的,进了系统在重启就没有了,我测过HP笔记本好多主板  都是这样的,不用管他,正常的

网友:
BIOS问题了吧,刷吧。

网友:
刷对应的BIOS,换硬盘试试。

网友:
光盘, u盘先试, 在看启动系统, bios

网友:
先元件后硬件

网友:
你那能进PE吗?能进PE就修复系统引导试试

网友:
LZ修好没有。我等你的解决方案。学习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