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显示器接信号不显

楼主(2012-11-11):
型号:  方正FDC80-WT 22寸宽屏
故障:   接信号绿灯闪不显
原因:       电源高压一体板电源部分5v 12v滤波电容鼓包
解决方法:换所有鼓包电容

网友:
是驱动板问题   换了就好

网友:
这是通病我也修过。我修的是五伏电源的电容十二伏的我没有换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