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覆盖的数据能恢复么

楼主(2012-11-11):
一个2T ST硬盘 分了4个500G的区  第一个区被人家做XP系统覆盖了,这种暑假全部弄出 谁有本事?? 大概什么价钱

网友:
覆盖了好像不能恢复了,没被覆盖的可以找回,我估计覆盖的没有几个人能恢复

网友:
后面三个分区的数据应该都在的,第一个分区做系统覆盖了的部分应该很难恢复出来的。

网友:
要恢复C区,还是其他区,

网友:
覆盖以后的分区很难恢复了,不过可以试试看。有些区域没有完全覆盖还有希望!

网友A:
覆盖了就很难恢复了,除非指定找指定的文件,一个一个找。

网友:
C盘装了可能被恢复出来的少,其他盘还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覆盖了就很难恢复了,除非指定找指定的文件,一个一个找。

就要被覆盖的分区 别的都在 不用找

网友:
覆盖基本就不用想了,C盘有可能有些文件没有完全覆盖只能祝C盘有用的没有覆盖

网友:
C区的数据可以试试 成功率70%左右 只要你没有在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要被覆盖的分区 别的都在 不用找

楼主,你用超级硬盘数据恢复扫描一下C区,看看有多少数据在呀。

网友:
覆盖以后的分区不好恢复

网友:
原来是xp,现在也是xp,还是有希望恢复部分文件的,基于扇区扫描吧。

网友:
这种数据找回基本没什么意义,我试过,按照簇扫描的方式,有些没覆盖或没完全覆盖的文件,比如图片、影音,找回的时候,被覆盖掉的的部分,软件会自动往空处(覆盖掉的部分)加黑,恢复完也都莫名奇妙了。一般格式化都选NTFS了,4096字节,只有小于4096字节的文件,比如TXT文件之类的超小文件,独占4096字节,才可完全找回。作系统,如果用GHOST的话,文件都会排到分区前面,后面有没覆盖的能部分找回。但是,你要知道,文件都是乱序存放的,如开头所说,没意义。

网友(2012-12-16):
您说的这种情况 不是很具体 这要看你第一个分区有多少数据 xp的系统只有几个G  ,如果该分区的数据有  上百G  绝大部分数据还是有望恢复的  被系统 覆盖的数据绝对是无法恢复的 不是钱的事情  是技术的问题了!目前真正被覆盖的区域,无法恢复

网友:
哎  有没超级硬盘数据恢复的注册码

网友:
像这种情况  恢复数据要多少钱呀

网友:
覆盖就不能恢复了,没被覆盖的可以找回,我估计覆盖的没有几个人能恢复,要是没有全部被覆盖的话,是可以恢复的,五○○G的不可能全部被系统覆盖。

网友:
C盘最好不要放数据,一般覆盖恢复的成功率很低。

网友:
覆盖就不能恢复了

网友:
没被覆盖的区域还有希望 覆盖了的就别想了

网友:
覆盖的绝对没戏

网友:
后面三个分区完全恢复应该没什么问题,第一个分区覆盖的部分找不会来了,没覆盖的可以找到的。

网友(2013-01-18):
覆盖就不能恢复了,没被覆盖的可以找回,我估计覆盖的没有几个人能恢复,要是没有全部被覆盖的话,是可以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