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坑爹维修过程

楼主(2012-11-11):
昨天接到一个客人联想G450的机子。测试是不开机,然后说好价格,留机子下来把他打发走人。
今天开始拆机。然后裸机插上适配器,此时的待机电流为0.07,按开关,没触发。感觉待机不正常。我记得以前修过这个型号的机器待机应该是0.十几的。插电用手去摸下待机芯片,RT8206B发烫。用表量了3V和5V,发现3V短路了。把3V的电路断开,原来是后级短路。我在想,3V输出后级应用的芯片有网卡,声卡和读卡器还有IO。想到这里,就好办了。用表量了,网卡芯片短路,随手先把网卡芯片拆了,再量网卡的电容不短路了。以为好了,此时心里很开心呀。可以量了3V发现还是短路。唉,再量读卡器的电容也是短路。再拆。拆了读卡器的芯片后电容不短路了。以为这次应该3V不短路了,可是量了3V还是短路,这回头大了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真应了这句话。心里在想,网卡和读卡器都拆了,那就只有IO没有拆了,这回两话不说直接拆了IO,后量了3V 、、、、、这回不短路了,心里顿时放下心来了。此时插上电,发现待机还是0.07。但芯片不发烫了,3V和5V没有输出。以为是RT8206B坏了,那换了一个RT8206B再量一样是没有3V5V输出。量了RT8206B的工作条件,发现14脚为0V。14脚是接了一个电阻PR417的,这个电阻的一端有5V另外一端没有电压,发现是开路了,把PR417电阻换了后14脚就为5V 。插电上去先机就变成0.15了。这回感觉待机正常量了3V5V都有电压输出了。把一个新的IO装上去,就可以亮机了。
最后总结:这个机子真是坑爹,网卡短路、多功能读卡器短路、IO短路。到底是什么造成这么多芯片坏的,而且这些芯片都是没有烧起帽的痕迹的。大家说一下,是什么造成的?难道是打雷?

网友:
楼主这维修还是没走弯路的啊。。。修好就好啊。。。这么多短路- -!

网友:
短路的机还算好修

网友:
楼主的焊工不错,IO 你是用专用方形 风嘴,还是用一般小号风嘴吹下来的?

网友:
短路的机器,还算好修

网友:
打雷?开玩笑吧  什么时候了 还有打雷的   还有3V短路为什么不干脆点  直接烧呢

网友:
我比楼主运气好点,今天修了一台华硕,pc卡芯片,,和网卡芯片烧了

网友:
换做我 如果后级短路 我一般直接烧 嘿嘿 当然只是3 5V 因为去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你先前拆的是不是就是错的,是不是原来就是EC短路引起的其他地方短路呢。。。

网友:
楼主正常的时候待机是0.15?????这么高的待机  让人费解

不插电池待机那么高 还是有问题。

网友(点评):
哦 呵呵 我就说嘛 仁宝的板子怎么会待机那么高呢?有时候少写一个字就能误导人呀

网友:
楼主真是很牛逼啊。这么历害不错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
是啊,都不知道保护电流是干嘛的!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运气也很好噢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也很有耐心,向你学习。

网友:
这毛病还好,我修的蛮多

网友:
一般拆了一个芯片还是短路,我就没有耐心再拆了,直接上电来烧吧

网友(2012-12-27):
我一般检查一下没有场效应官击穿的话就开始烧鸡大法了。。昨天刚修一台g450,适配器不能开机。。。换充电芯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