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启报错

楼主(2012-11-11):
U启报错
Address 0x8280:Value 0x23
是什么问题?
有个别的机器出现这个报错,但是U启是正常的。也不是BIOS的事。也不是BIOS设置的事。

网友:
换个pe系统,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想学习,我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高手何在!!!

网友:
U盘引导不是100%成功的,老一点的机子有时候启动失败很正常,所以我经常还要带几张光盘在身上的。

网友:
是的。我也是光盘与U交互使用。

网友(点评):
而且我的U盘还是做的双引导,量产的USB-CDROM,然后又做了UD,USB-HDD,引导都不是100%成功,偶尔就有机子可以引导,不能进PE啥的。

网友:
联想笔记本具体型号是什么我忘记了也是这样U盘不能引导出现错误。

网友:
老机子就老毛桃吧比较好用。还有电脑店晨枫那些。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