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11-11):
索尼42寸电视待机红灯闪4下停两秒再闪4下咋回事

网友:
用了多久,还是拆开看看具体情况吧

网友:
电视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背光板问题!

网友:
检查电源部份,电容是否损坏

网友:
电源具体检查才可以

网友:
闪4下是背光板问题,检查背光驱动管,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