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K40D 加电无显,求助!

楼主(2012-11-11):
开机电流0.9-0.4之间相隔一两秒钟跳动,去掉内存就在0.8-0.4之间跳动,CPU供电0.9V 偏低,其它基本正常,CPU供电ISL6262第46脚DPRSTP#只有1V电压,好象机子在S3休眠状态,请教各位有何思路。
cpu
cpu供电

网友:
跳动,感觉像反复“复位”,是否有电压没出来,待查、确认。

网友:
楼主具体查查二次电源

网友:
用CPU假负载测CPU的复位脚、总线电压脚都是对地0欧姆。有点奇怪。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一下

网友:
加焊北桥、显卡后,故障依旧。这种情况查“复位”该从何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