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高

楼主(2012-11-11):
今天一块主板精英945PL-A 测得内存供电高2.5V 开始测得内存供电上下管都没事也不发烫 怀疑是是7120于是换了一个小八角APW7120,但是通电后上下管烧了并且一个小八角4609也烧了 现在上下管和4609都换了 甚至连74门电路都换了 电压一样2.5V 现在上下管还发烫 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有时候BIOS也会造成这样

网友:
你是说的本来是1.8v的吗,反馈查了没有

网友B:
查一查反馈脚相连的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最好是下个图纸,对照量一下旁边的小电阻之类的,看有没有偏差。还有就是你的表准不准啊?

网友C:
有些主板是这样的,我就用一杂牌的主板,R1R2都支持的,就是2。5V,但开机是正常的。有些主板更变态,上内存和不上内存电压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查反馈脚相连的电阻有没有问题。

测的阻值和贴片电阻表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主板是这样的,我就用一杂牌的主板,R1R2都支持的,就是2。5V,但开机是正常的。有些主板更变态,上内存 ...

这个只支持二代内存,上不上内存电压一样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BIOS也会造成这样

BIOS也会引起内存供电高吗?我找找BIOS看看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  华擎的主板  开始时不跑码  经检查是内存没供电  量了下供电管没问题  就把7120换了   换好之后 测了下 内存电压2.1V  有点高  不过能跑码了  上内存 结果是不过内存 量了一下电压0.9V  晕了上了内存拉低了   以为是7120没换好 又换了个还是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