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上不了网问题

楼主(2012-11-11):
已换过网卡,可以检测到网卡。驱动安装正确,win7系统。就是插上网线灯不亮,一直打叉叉。。。。求高手指教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

网友:
看看周转有断线呢

网友:
很多都是周围断线或电阻烧坏引起的

网友:
查查网卡滤波器

网友:
查 网卡到 网桥  网桥到芯片 线路  网卡到网桥  1 2 3 6线  对应网桥对面线路!

网友:
问题已解决,换了个网线接头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