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盘不能格式化

楼主(2012-11-11):
我有几个TF卡  U盘 都不能格式化  提示写保护   怎么才能正常使用呢

网友:
有人说是量产  谁能提供个工具

网友:
去PE分区把  这个个应该可以

网友:
你卡什么型号的,去网上下个芯片检测精灵,量产一下

网友:
U盘芯片生产时安国的  正在试

网友:
量产需要相对应的芯片工具,具体看看,在网上查找相对应的安国数字,量产。如果硬件到头了,是无法完成量产的,有红色的警告。

网友:
你可以尝试着在磁盘管理里面把他格式化一下,简单的问题一般都能够解决。如果不行就在网上下载一个ChipGenius软件,然后根据主控芯片型号去下载对应的量产工具。。。

网友:
遇到过,量产吧,就是工具不好找而已

网友:
量产工具有很多,找对应的型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