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内存第一脚对地短路,怎么修

楼主(2012-11-11):
DDR2内存第一脚对地短路,怎么修,不明白短在哪.

网友:
第一脚是供电吧

网友:
跑下线路,看到底去了哪些地方

网友:
把第一颗跟最后一颗拆了,一般坏这两颗

网友:
内存上只有少量电容和芯片,短路一般和芯片有关系。
电容很少短路。

网友:
第一脚是VREF 电压脚哈,估计有芯片N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