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示波器判断显卡是否工作 需要测量哪些信号

楼主(2012-11-11):
怎么用示波器判断显卡是否工作 需要测量哪些信号

网友:
量LVDS的EDID

网友:
这些还真要学习一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一下 测量出来的 波形信号是什么样子的是好的

我的贴子里面就有写,自己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贴子里面就有写,自己看一下。

老师
我看过你的帖子 按照你的思路 用示波器未能捕捉到LVDS接口上DATA和CLK 显卡的供电正常 还有什么关键的条件影响显卡的工作吗  我这是Y450双显卡机器

网友:
能影响的太多了,,显卡也不好测量,而且也容易空焊,建议还是先植球处理吧。